请问K8的循环螺距要怎么调啊?

楼主(2015-03-19):
说明书上说有效的值在80-110之间 我现在调到了120螺距才7度 请问这个该在那里具体调啊?

我的机机是JR E6

网友:
大桨对直尾管再调

网友:
大桨对直尾管没有

网友:
大桨对直尾管没有?大桨对直尾管再调

楼主:
要是我就用7度会影响吗?

网友:
把控的螺距曲线调至正负100,然后把油门摇杆推到中间把0度螺距先调试好,再把螺距正负12度调试好,这时你再调循环螺距会发觉已经可以调到8度了

网友A:
是什么机型?可能需要调舵机臂的孔位啊!

网友:
我的450循环螺距8度,但软件里的值是67……不知道有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机型?可能需要调舵机臂的孔位啊!

我的机机是JR E6

网友:
哦,调舵机臂孔位啊!80-110好飞;超出也能飞,操控要差点

楼主:
我调连杆的话8度调到了 0度不就没有啦?

网友B:
安装-十字盘博士帽里的,舵机爆发力的下边有个循环环,这个就是调循环螺距的。达不到8度,就加大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十字盘博士帽里的,舵机爆发力的下边有个循环环,这个就是调循环螺距的。达不到8度,就加大数值。

这个办法没有用吗~~从85加到200了~循环螺距没有变过

网友:
调舵机臂孔位(加长一个孔位),调拉杆调到了 0度,再调8度哦!

网友:
在控里调舵机行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