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鸟480N

楼主(2015-03-19):
很早之前不听劝告的入了一台,感觉航线和旋停还是挺好飞的。3D方面,本人技术不行,平时只敢在模拟器上练习3D,真机没试过。请问各位谁试过这台机子飞3D的?就简单的自翻和倒飞,油门和螺距曲线需要调整么?附图一张,那天飞完之后被自家的汽油车撞断了尾巴。然后感觉鸡鸡在天上的时候尾巴老是抖动,风一大就左右摇,升级陀螺仪会不会好点?有什么好介绍?感谢指点!

楼主:
模拟器里面,倒飞和自翻,不需要开3D即可完成,真机也是这样么?求指点

网友A:
480N的陀螺是GBAR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0N的陀螺是GBAR吗?

好像是换标的K8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里面,倒飞和自翻,不需要开3D即可完成,真机也是这样么?求指点

真的也是这样的!
倒飞和自翻飞行不开3D是靠惯性!
倒着悬停住、倒飞航线才是靠3D模式里的负螺距!这才是真正的3D飞行!

网友:
自翻和倒飞也就是3D模式,油门调整成80-100一条直线(就是螺距在任何位置,转速都是不变的),螺距曲线需要调整到+-12度一条斜线!

网友:
倒飞悬停等一些简单的3D动作 应该还是可以做的吧

网友:
个人感觉油动3D的油门曲线最好是85.80.75.80.85

楼主:
油门曲线不改,和普通模式一样。只是螺距改,实际飞行会发生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