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固定螺孔的位置问题

楼主(2015-03-19):
装了几个电机才发现电机的四个安装螺孔位置,对于轴都是不对称的,好像是有个行业标准一样,几个品牌都一样,请问这样不对称设计有何道理呢?如果4个安装孔都是对称,自己制作安装支架会容易的多啊。

网友:
不明白,也进来听听

网友:
多是两两对应,便于位置调整,也加强了强度。

网友:
这应当属于轴对称,过中轴轴心与某个轴孔中心的直线,比然还要通过一个轴孔中心;另外两个轴孔的中心以这条直线为对称轴。

网友A:
互为对称轴的两对轴孔距离是不相等的。即不是中心对称,是轴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为对称轴的两对轴孔距离是不相等的。即不是中心对称,是轴对称。

你这个描述的很准确,我可能没表达清楚。

网友:
所以要问清楚,一般都是1619 25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