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3-19):
MINIX 飞控 乐天40A 3508
电机
在手动模式下 其中一个电机转速明显比其他三个慢 我已经排除 电路 电调 电机的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把我折腾的精疲力尽了 就是搞不好

网友A:
要不就是地面不平要不就是油门没校准好

网友B:
把电调和飞控之间的连接线换换位置 判断一下是不是 飞控的问题 实在不行 就给飞控 重新烧写一下固件 可能是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