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果冻如何消除

楼主(2015-03-19):
各位前辈:请教如何消除视频里的果冻呢?我原来用XA650的机架,视频有果冻,飞机也小炸过,我一直怀疑是
电机
不平衡的问题,前段时间换了精灵1代,飞起来还是视频有果冻,
云台
是那种普通的铝合金无刷云台,请问我该怎么调整呢?是买一大堆不同硬度的减震求回来挨个试验还是换电机,还有听说用软件 还可以消掉果冻,请问怎么做呢?

网友A:
哈哈哈!!!!机器再差 云台好 一切都不是问题

网友B:
先检查桨的平衡,这是主要来源

网友C:
云台调校更重要,别说你精灵了,s900硬挂也是水波纹。只要鸡架别共振,剩下的交给云台减震系统吧。我也是被他折腾了半年了

网友D:
果冻无法消除

网友E:
好云台 好相机 搞定

网友F:
调云台,消除桨机架震动

网友G:
先考虑桨和电机。然后检查机身间隙。。。。。最后看云台。还有就是能固定的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