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小白的成长之路-0407更新

楼主(2015-03-19):
[[本帖子为本人亲身实践玩四轴飞行器的经历.可能存在一些错误或遗漏,欢迎各位前辈补充]]
介绍:本帖作为记录自己玩x轴的成长经历使用.
全文采用先入门后详细的方式进行介绍.先介绍这个东西怎么work然后再介绍繁文缛节的参数和微调.

一.基础知识
四轴原件相关知识:

  • 遥控器:按照通道来区分,通道越多,功能越多,性能越好.
  • 电机:按照大小和扭矩进行区分.比如朗宇2212 kv980 其中2212代表直径22mm,高12mm.980可以直接认为是扭矩,数值越小,扭矩越大.同时,电越大,扭矩越大.
  • 电调:按照A来进行区分.A代表额定电流.通常来讲20A够用,30A主流,40A高端.同时还会对频率进行一些区分,频率越高,电调越好.
  • 机架:通常都带一个数字,例如F450 说明对角线直径为450mm.S550就是对角直径550mm
  • 桨:有两个参数1045,前边的10代表直径,10英寸,45代表螺距角,可以直接认为是桨的旋转程度,数字越大,同样转速吹出的风就越大
  • 电池:有s和mah两个参数,s代表芯数,mah代表容量.3s 2200mah的就是3块2200mah的锂电池并联成一个大电池.
  • 充电器:由于电池都为多块电池并联构成,再加上锂电池的特性,所以充电时需要采用"平衡充"的方式,分别对不同的电芯充电,保证每一块电芯都为4.2v
  • 飞控:入门QQ飞控\开源MWC飞控\APM飞控\大疆的NAZA飞控都各有千秋,入门推荐QQ,喜欢折腾推荐MWC.

电路知识:记住一句话"红正黑负".所有电路红色均为正极,黑色均为负极.如果是3条线的,剩下的极有可能是信号线.

二.基本动手能力
  • 组装能力:能把台式机后边的所有线都接上的程度即可.
  • 焊接能力:请参考视频

三.推荐入门配置
基本零件:
  • 遥控:天地飞7(一次性投入,以后可以复用.进阶配置:天地飞9,大概多300)
  • 充电器:B6(一次性投入,以后可以复用.进阶配置:A6,大概多200块)
  • 电机:朗宇2212 KV980
  • 电调:天行者20A(对于这个配置的机架和电机,总重大约850g,不会太重,20A电调足够用.)
  • 机架:仿F450
  • 桨:APF1045
  • 飞控:QQ飞控
  • 电池:花牌 3S 2200mah

可选但是不必要的零件:
  • 并充板(有了这个,就可以同时充多块电池,效率加倍,推荐购置)
  • 桨平衡器(入门阶段玩一玩可以,如果想要更好的飞行质量,就必须要做桨平衡,推荐购置.)  ps:Q&A模块有如何做桨平衡的问答
  • 热缩管(4mm的即可,做绝缘使用,可成倍降低故障率,5毛钱一米,推荐购置)
  • 螺丝母(子 dan头安装的桨不牢固,容易射桨,直接2个螺丝母拧死,推荐购置)
  • 电子称(不多说了.花不了多少钱,推荐购买,5KG量程即可)

忠告:桨要多些备份.

四.辅助工具:
  • 6角螺丝刀
  • 扳手
  • 剪刀(一般的美工剪刀即可)
  • 子 dan头(用于连接电机和桨)
  • 电烙铁
  • 焊锡(使用松香焊锡,带助焊剂的那种,很好用)
  • 软电线(需要做一些接线使用,买内部有多股细铜\铝丝组成的线即可)
  • T头(用于连接电池和飞行器)
  • 捆扎带
  • 魔术贴
  • 双面胶(需要中间带海绵的)
  • 砂纸(使用能在塑料表面划掉材料,但是又不会出明显划痕为最佳)

上述这些工具建议等拿到飞机原件后到五金商店一次性购置.
本人桨买了8套,机架2套,电池2块.总共花费1470,如果有人有配置问题请联系我.

五.组装
焊接:花了1天时间,完成了组装,目前可以飞行.
组装:稍后介绍

六.调试
油门曲线:这个因人而异.主要看你想做的四轴的风格.目前我使用的油门曲线是这么个形状:

七.试飞记录
2015-3-21:
在操场上飞了飞,油门曲线已经调教的较为平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悬停操作.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在快速下降阶段,四轴抖得厉害;不知道是因为飞控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手还被桨削到了.

八.自制MWC飞控
下一阶段准备开始自制mwc飞控.mark之前花了一个周末时间研究怎么画PCB,最终进度过慢.直接延后.目前先使用洞洞板来制作飞控.
在TB上买的Arduino Pro Mini和 GY-86已经到货.辅助到货了有一些针脚之类的.
Arduino Pro Mini:

GY-86:

洞洞板走线图:

这里说明一下洞洞板走线:
RAW:Arduino的电源入口
GND:共地
LU:左上电机
LD:左下电机
RU:右上电机
RD:右下电机

其中7引脚使用的是5通道,用于改变飞行模式.

SCL和SDA由于在Pro Mini上是在板子中间,所以没法直接焊,因此 走的是洞洞板.
图上所有 * 都代表着针脚
做好之后的样子:

遥控器(天7)设置:

ps:有人知道这个论坛怎么把图片放大缩小吗?好像默认只能这么大.
然后按照图接上了接收机.马达电调也可以转动了.

下一步,开始调整PID参数和飞行模式.

Q&A:
  • QQ飞控无法解锁:确认播杆\确认遥控接线\确认遥控模式(天7是固定翼,模式2)
  • 桨平衡如何做:把桨固定在桨平衡器上,放在平稳桌面上,静置观察那边重.用砂纸轻轻打磨重的一端的桨背面.重复上述过程,直到平.

楼主:
占楼答疑,恩.........

楼主:
呵呵是什么情况?

网友:
呵呵·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