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电动机

楼主(2015-03-19):
无刷电机怎么选有980kv. 有800kv 有1000kv 的。求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A:
kv值主要要与电池电压、螺旋桨尺寸相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值主要要与电池电压、螺旋桨尺寸相匹配。

嗯嗯,我是用的f550的机架

网友B:
同样大小的电机   KV值越低   越省电    但是 动力越差   就没法高速飞行和做暴力动作      如果你想航拍  以稳定和续航时间优先 就用 KV值低的    如果你想玩穿越或3D暴力飞行 就用KV值高的  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大小的电机   KV值越低   越省电    但是 动力越差   就没法高速飞行和做暴力动作      如果你想航 ...

嗯嗯就是要玩航拍的,我选800还是980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就是要玩航拍的,我选800还是980呢

你说的 不够 详细      你的 飞机   几轴    轴距多少    多大尺寸电机   上多大桨     准备上  几S电池 多少毫安      挂什么云台   什么录像设备    起飞重量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 不够 详细      你的 飞机   几轴    轴距多少    多大尺寸电机   上多大桨     准备上  几S电池  ...

六轴的,f550的机架,动力方面还没有配

网友:
高kv 3s电小桨。。。5百8百得用4s中桨      3百4百得6s电大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六轴的,f550的机架,动力方面还没有配

你这 机器 比较小  估计只能上 小型两轴云台加上  小狗来航拍      电机 最大也就上 35 直径吧   10寸桨     800KV够用了   电池最好用  4S   5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 机器 比较小  估计只能上 小型两轴云台加上  小狗来航拍      电机 最大也就上 35 直径吧   10寸桨  ...

嗯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 机器 比较小  估计只能上 小型两轴云台加上  小狗来航拍      电机 最大也就上 35 直径吧   10寸桨  ...

长5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