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玩航模的!想玩玩车!求推荐!

楼主(2015-03-19):
如题! 我原来玩固定翼和四轴! 没事的时候想玩个大脚!  求推荐! 价格1000-2000!  电的好还是油的?

网友A:
试下FS1:8大脚,油车维护保养麻烦(又易粘灰尘)但引擎声音劲爆,电车简单好,但维护成本略贵(需要配充电器和更多的锂电池),价格都没差多少,不考虑成本就直接地P线,个人稀饭他们家的枪控很酷(超短鲨鱼鳍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FS1:8大脚,油车维护保养麻烦(又易粘灰尘)但引擎声音劲爆,电车简单好,但维护成本略贵(需要配充电 ...

刚拍了飞神FS 1/10沙漠卡短卡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拍了飞神FS 1/10沙漠卡短卡不知道怎么样!

精度一般,但皮实耐玩(以后可以升级好盈电调60A以上)

网友:
新人来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拍了飞神FS 1/10沙漠卡短卡不知道怎么样!

新人来学习,拍什么价格呢?感觉如何?请指教
<

楼主:
换一个gt3c 控全套13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来学习,拍什么价格呢?感觉如何?请指教

换一个gt3c 控全套1380  不错!适合新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价格有点超预算了哦,有便宜点的推荐吗?500—800这样吧,我还没有玩过这个的,只是看到别人玩,很有兴趣,原本也很喜欢车子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有点超预算了哦,有便宜点的推荐吗?500—800这样吧,我还没有玩过这个的,只是看到别人玩,很有兴趣 ...

可以考虑下普通控! 和有刷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下普通控! 和有刷版!

好的,可以pm个购买地址么,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