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

楼主(2015-03-19):
电机980kv什么意思

网友A:
980KV,意思是:此电机在1V电压下,每分钟空载转速为980转
则在10V电压下,此电机空载转速为:10V*980KV=9800转/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980KV,意思是:此电机在1V电压下,每分钟空载转速为980转
则在10V电压下,此电机空载转速为:10V*980KV=9 ...

那是不是越高越好800kv. 900kv  1000kv. 选哪个比较好

网友A:
看你用在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在哪方面

六轴f550

网友:
不玩多轴,一般是低KV值配大尺寸桨,比较省电。

网友:
2楼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