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S900求助

楼主(2015-03-19):
通电后M5和M6两个电机的电调绿灯闪烁(按照说明书上说是信号输入异常),跟其他正常的电机不插esc线的情况一样,难道是机臂里电调线有问题?才刚买的新机,而且有两个电调有问题,这让我情何以堪,哪位魔友碰到过类似情况吗?

网友A:
自己装的机?核对下机臂的信号线插头是否插紧或者插反

网友B:
换别的好的电调插过来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装的机?核对下机臂的信号线插头是否插紧或者插反

已解决,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别的好的电调插过来试试 ~~

已解决,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