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与fbl100的自旋问题

楼主(2015-03-19):
手上有mini co和genius cp了,但华的cp听说自旋都不行,看了hcp100s说有自旋补偿的,但100s是2s的,我技术不行,怕容易炸坏,于是想入hcp100(fbl100),现在问一下,fbl100也有自旋补偿吗?自旋会比华的cp好吗?请知道的大大说一说!谢谢

网友:
mcp自旋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去掉低壓電阻後 n40碳刷mini cp原地自旋個10幾圈也不是難事 不見得新出的jj 有多神

网友:
买120D02S就可以了嘛

楼主:
120d02s也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掉低壓電阻後 n40碳刷mini cp原地自旋個10幾圈也不是難事 不見得新出的jj 有多神

去掉电阻跟自旋十几圈应该没啥关系吧?

网友C:
HCP100只能人工自旋补偿,逆时针更困难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掉电阻跟自旋十几圈应该没啥关系吧?

實不相瞞 小弟以前的MCP 從接電 到完成對頻 不到30秒就軟力了 ,別說自旋幾圈了 連起飛 旋停10秒都是奢求 ,當時板上一堆寫手護航 如今真相大白 那些人隨著時光都灰飛湮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實不相瞞 小弟以前的MCP 從接電 到完成對頻 不到30秒就軟力了 ,別說自旋幾圈了 連起飛 旋停10秒都是奢求  ...

原来是这个样子,我的cp如今续航也只是前1分钟比较喷,后面就是软绵绵的了,还想请教下前辈,去掉那颗电阻后有没有什么负作用?

网友A:
您好:我不是前輩 我只是愛玩小機的台灣網友 ,去掉低壓保護那顆電阻 我的狀況是 當電池電壓過低 舵機就會出現嚴重的跳舵狀況,因此小弟的電池都不是原廠的 會選用較可靠的高容量高C數 低重量的電池 ,例如 HYPETION 25C 550mAh, 此外小弟未加裝低壓保護 來防止跳舵 純粹依飛行習慣 善用控上的計時器及記錄每顆電池的狀況 來推估 安全的飛航時間 如今 的電池 飛了2~3年 大致上沒啥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HCP100只能人工自旋补偿,逆时针更困难一些。

同感,顺时针,逆时针手感差别很大

网友:
今天试了下HCP100自旋 没有自旋补偿~还是要手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不是前輩 我只是愛玩小機的台灣網友 ,去掉低壓保護那顆電阻 我的狀況是 當電池電壓過低 舵機就會出 ...

感谢台湾模友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有自旋补偿的小鸡我知道三个 977 hp100bl 10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