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10动力套装续航问题

楼主(2015-03-19):
F450机架,e310动力套装,2312KV960,动力套装原装9450桨,naza lite飞控,硬挂山狗。在包括电池全部重量相同的情况下用3S续航好还是4S0续航好,或者还有别的电池方案。请指教

网友:
我是来看头像的。。。

网友A(2015-06-02):
同求次配置续航,另求加两轴云台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次配置续航,另求加两轴云台续航

换机架,换动力吧。你这样长不了,就只有几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机架,换动力吧。你这样长不了,就只有几分钟

不是吧, 刚下的决定, 我的要求挂上能13分钟左右就行了,  apmmini,4s 5000,多一个云台,别的一样。。。  已将在淘宝各种放购物车了,555, 13分钟都没有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 刚下的决定, 我的要求挂上能13分钟左右就行了,  apmmini,4s 5000,多一个云台,别的 ...

我用原来机架上拆下来的x2212 3s电池 起飞1410g 这动力真不如e310 我还用9045桨 悬停15分钟左右 温柔航线12-13分钟 爆飞或大风9-10分钟 所以你用e310和4S控制好重量只会比我强

记得测试成功了说一下续航时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原来机架上拆下来的x2212 3s电池 起飞1410g 这动力真不如e310 我还用9045桨 悬停15分钟左右 温柔航线 ...

带云台了吗?

网友:
带了两轴云台+山狗 我是360轴距的练习机

网友:
我的和你的配置差不多,DJI 2312 960KV, DJI 30A白电调,2W图传、山狗、BGC 2D云台,碳纤维机架,9450原装桨,naza lite+GPS,非凡OSD
3S5000MAH 航线8-9分钟,悬停10分左右。 4S没飞过,2312本来动力强,上4S有点过了,用软件计算过,4S5000理论航线12分钟,悬停16分钟左右。
     以上仅供参考,对了,我的机架总重含3S5000电池158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