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小四轴求组,姿态模式下飞起来后往左倾斜

楼主(2015-03-19):
今天250小炸了一下,之前用的6030的桨姿态模式很稳定,后来换6045的桨,出现飞机左倾,但是在Rate模式下没有这个问题。回来校准遥控器和陀螺后,还是那样。有高手来解答么?

网友A:
电机页面慢慢摸索启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页面慢慢摸索启动值

意思就是桨换了,启动值不对,就会跑偏么?那我试试。今天我猜了也有可能是这个,但是没调太多。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桨换了,启动值不对,就会跑偏么?那我试试。今天我猜了也有可能是这个,但是没调太多。明天试试 ...

记得校准水平,这个启动参数影响比较大不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