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一个APM 供电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5-03-19):
APM 供电我用的铂金电调,用电压电流计供电,请问JP1是取下还是插上?电调红线用不用断开!!!!
谢了各位大神。

网友A:
最好断开 我的本身不带BEC 直接电调扒皮焊线 顺带红线直接电烙铁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断开 我的本身不带BEC 直接电调扒皮焊线 顺带红线直接电烙铁取下

JP1 取下然后把电调红线断开    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JP1 取下然后把电调红线断开    是吧

网友B:
看你打算怎么给接收机供电了

楼主:
OK 懂了~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打算怎么给接收机供电了

当然是  电压电流计给APM供电,APM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  电压电流计给APM供电,APM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  电压电流计给APM供电,APM给接收机供电

如果是用电源模块给接收机供电,就接上JP1,挑掉红线。
如果是用电调给接收机供电,就断开JP1,红线留一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JP1 取下然后把电调红线断开    是吧

是的

网友:
Jp1要斷開,電調帶bec輸出的話,就把紅線挑了

网友:
对的。要是没断开JP1会供电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