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油改电

楼主(2015-03-19):
(无正文)

网友A:
LZ应该是资深航模玩家

网友:
一块电,飞的时间估计很短

网友:
好方法,不过你这电机座怎么弄得呢

网友:
看得出来,使用三块铝板,通过螺丝固定起来的电机座,强度上应该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应该是资深航模玩家

同意,改的赞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首先用两片角铝(选厚壁的铝合金型材边角料)将电机座升高,以减小齿轮对电机轴承的压力,电池前固定板也是用的边角料,电池自己组装的,3D设定4分30秒报警,航线飞行5分钟没点问题。改完后已飞行上百起落,除了长时间飞行不如油机,其他方面都要胜过油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3606&extra=&page=1
自己组装的电池

网友:
摩擦  摩擦  你不怕摩擦到电源线吗?

网友:
最危险就是电机磨到电池

楼主:
感谢提醒,大家误会了,在准备飞行状态,所有的线都挨不到电机,改完后已安全飞行一两个百起落。

网友:
丧失了油机的味道

网友:
这个油机好旧的款式,很宝贵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