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电机可以直接接飞控么

楼主(2015-03-19):
在大疆F550上一个二轴微单
云台
能从NAZA V2飞控的第7。8通道直接和无刷
电机
连接吗(中间还用上电调吗?)三轴云台的用在NAZA V2飞控上没有办法用吗?飞控上是两个接口,可是有三个电机接线头?因为我的控是FUTABA T8FG是不是应该将这三个电机线的接口接在
遥控器
的接收机上的呢?如果可以是不是还在在电机上加装电调?微单三轴云台的上的控制板是不是也起到了电调的作用?谢谢!·!

网友A:
不行的,飞控输出的是pwm信号,控制舵机的摇臂位置,就比如1500的时候是舵机中位,而这个信号给电调对应的是油门,电调再控制电机转速,1500给电调就是半油门

网友A:
电机上三个线是电机的三个相,而接收机三个接口分别是信号,vcc正,地。所以云台电机也不能直接接接收机的

网友A:
飞控上三个端的定义和接收机同,是信号,正,地

网友B:
一定要加控制板,舵机云台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明白了直接上三轴无刷云台,哪家的性价比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