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加装 6块钱的 声纳模块 简易教程

楼主(2015-03-19):
谢谢小T 的指导,把手里的 naze32  rev5  刷上了CF 装上了 声纳,因为没有带气压计,所以这个声纳对于低空穿越来说,正好!

naze32 不需要 昂贵的 声纳模块
它只需要6块钱的 HCSR04 声纳模块就行
可能还有更加便宜的

准备好四根杜邦线,参考下图 链接

然后进行配置
方式一
gui
方式二

ok 完事了
看看效果
单位CM
很赞

记着要设置个开关(借用老外的BF的界面,CF类似,我还没接 接收机)

补充  1.8.2 固件 save 有问题,不要用,刷1.7.2 固件

网友:
这是干嘛用的???

网友:
学习下。。。。。。。。。没气压计,这个代替气压计是吧

楼主:
低空定高

网友:
cc3d可以装声呐么

楼主:
CC3D 如果刷了 CF 固件 估计还有机会 装声纳 ,如果还是open的固件 肯定不行

网友:
naze32和CC3D都是STM32F103做主控的的吧?

网友A:
楼主…………感谢为广大模友推广这款飞控,
但我查找了一下,确定很少资料…………。
如果有时间,建议做份NAZE视频…………。这样推广应该会快点
就像CC3D那样,刷固件视频 摇控设置视频 调参视频…………。
对于你已用上的高大上来说,应该就一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在这我代表全国模友感谢你先
最近想上250.…………看你发的贴有点想用NAZE了…………。

网友:
没太明白

网友:
今天在youtube看过几个Naze32装声纳的视频,有点意思,贴地飞很稳,爬楼梯不用动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感谢为广大模友推广这款飞控,
但我查找了一下,确定很少资料…………。
如果有时间,建议做 ...

哦 空了整个 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空了整个 看看

楼主可先把调参软件。。。固件。。资料先上传到网盘,让大家先了解一下吧!
我看某宝有成品板买了,但资料好少!

网友A:
我也成功了……加载了两个
但我是花了钱买了一个月的VPN
不翻是不行的…………搞了好久…………

网友B:
好东西可以在室内定高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下10DOF 和6DOF区别在那里…………能普及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下10DOF 和6DOF区别在那里…………能普及一下不???

应该 是  10 dof 有 罗盘 和气压计 6dof 只有 加速度计和 陀螺仪

但是我用下来 10dof 的定高效果 不好用,可能是我的pid 还调的不够好,另外   海面和盖子都加上去之后 会比不加海面和盖子效果要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 是  10 dof 有 罗盘 和气压计 6dof 只有 加速度计和 陀螺仪

但是我用下来 10dof 的定高效果 不 ...

这两天我看了很多视频,确实32比CC功能要多点

网友C:
买来sonar有一阵子了,之前没找到1kom的电阻,用的是ppm接收机,Trigger和Echo接Motor5,6就是不行。、
今天搞了1kom电阻,接到RC7和RC8上,简单就设置好了。在室内试飞了2块电池,Angle+Sonar,稳!
刷了CF 1.8.0稳定版, Blackbox也搞好,只是2M的flash太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来sonar有一阵子了,之前没找到1kom的电阻,用的是ppm接收机,Trigger和Echo接Motor5,6就是不行。、
今 ...

你买的  声纳 模块是不是 我帖子提到的 那种模块吗

你是用了ppm 接收机。。 不能连接到   motor  5 和6 上面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买的  声纳 模块是不是 我帖子提到的 那种模块吗

你是用了ppm 接收机。。 不能连接到   motor  5 ...

就是这种,4元钱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种,4元钱左右

是的 因为 你用了 ppm 接收机 所以  连接 声纳 模块的方式不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因为 你用了 ppm 接收机 所以  连接 声纳 模块的方式不一样了

开了超声定高后如果动油门,飞机就好像下面有弹簧一下,上升或者下降都弹跳式的,弹跳后又托住。

在室内拍了一段试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了超声定高后如果动油门,飞机就好像下面有弹簧一下,上升或者下降都弹跳式的,弹跳后又托住。

声纳  有  PID  参数的么
我觉得 应该也是需要进行调整的

网友D(2015-07-23):
引用 网友C:
买来sonar有一阵子了,之前没找到1kom的电阻,用的是ppm接收机,Trigger和Echo接Motor5,6就是不行。、
今 ...

1000欧姆的电阻 是要买几瓦的吗?1/2 1/4 还是什么?搞不懂

网友:
声纳定高是什么原理?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可以在室内定高

在室外无GPS也能定高,用在通常不装GPS的穿越机上将减少高度控制的操作量。

网友:
搜了一下4块5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0欧姆的电阻 是要买几瓦的吗?1/2 1/4 还是什么?搞不懂

最普通色环的就行,不需要功率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成功了……加载了两个
但我是花了钱买了一个月的VPN
不翻是不行的…………搞了好久…………

呵呵,有免费的不用,花这冤枉钱,天C的GFW早就废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