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關於CC3D中Stabilization那頁的設置教學呢?

楼主(2015-03-19):
如圖所示,這三頁中的各項設置,每項的意義和設置後預期的性能改變到底是什麼呢?

Basic

Basic

Advanced

Advanced

Expert

Expert

网友:
初级设置,高级设置,其他设置,

网友:
我最近也在研究CC3D的,调剂PID。待我研究出来做个图发上来大家分享。

现在油门中位时候不能悬停,是因为我飞机太重了,,,调节软件里那个PID可以,可以变化油门输出曲线呢?????谁知道解答下

楼主:
油門曲線不在這頁,好像在output那頁

网友:
中文版的,好理解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3896&highlight=15.02

楼主:
我這已經是15.02的了,選的中文安裝。只有選項給了中文而已,選項中的各種解釋說明則沒有翻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這已經是15.02的了,選的中文安裝。只有選項給了中文而已,選項中的各種解釋說明則沒有翻譯啊

基础设置应该是这里设置油门曲线,高级设置应给在图2处,基础设置没大用过,现在飞用高级模式,不用调参也挺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础设置应该是这里设置油门曲线,高级设置应给在图2处,基础设置没大用过,现在飞用高级模式,不用调参 ...

圖1是橫滾,俯仰和方向的曲線,油門曲線在Vehicle裡,最右邊那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