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O能支持Graupner接收机单线吗

楼主(2015-03-20):
如题

网友A:
没有办法直接接SBUS,必须传统接法,或是买个Futaba SBE-1转换器才可以接SBUS.

网友B:
vbar mb都可以单线,gpro我也有,不知道能不能单线,还是去G牌板块问吧。

网友C:
单线只支持S.BUS和 X.BUS

楼主:
看看厂家能出新固件支持G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