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失控 大家都有过吗 我是每次飞都遇到

楼主(2015-03-20):
  如上题,我的是天九控,6通接收,2204  6045浆,700线索尼,200mw发射3s2200起飞550多克。我喜欢低飞穿越,技术不太好,每次飞到100至150米以上距离时,背对鸡鸡发射突然机子就翻滚着掉了一地,而且总是那个角度用发射机,鸡鸡在同样的地方掉下来,换飞场地也是不行,已经排除外界干扰。但是视频接收图像还是很好的,我判断肯定是遥控器接收失控了,这也太距离短了吧。遥控暂时不想换,因为我有450    500直升机和大四轴都是一个控。我主要是问大家的遥控失控有和我的差不多的吗,还是我的控不行。可是飞别的机子从来没有失控过,我想肯定是飞的太低了。

网友:
我的半径110失控,上次掉到田地里差点没找回来

网友A:
我也常碰到这种现象,见这个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5618091
也正在解决并实际观察中,见这个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54149&extra=&page=1
在固定翼上的距离,放到QAV250上效果截然不同。针对我对天8的测试还是很有信心的,实际飞行中,尤其是各个角度低飞中最能看出效果,这周休息天出去接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常碰到这种现象,见这个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5618091;
也正在解决 ...

今天我用我的老控FUTABA    ff6试一下,就是接收机线一米长,得缠绕脚架上。FUTABA  FF6是72M拉杆天线。也象你这样隔几道墙,两个遥控对比,看看谁先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用我的老控FUTABA    ff6试一下,就是接收机线一米长,得缠绕脚架上。FUTABA  FF6是72M拉杆天线。 ...

恩,这种对比虽然没拉锯,但一样能看出信号穿透力,这项测试通过了就可以放心穿越了,距离也不会成问题的。

网友:
我也是天九要失控

网友:
可能是你的接收机不行

网友:
这种无线设备高度和接收距离是成正比的..基本就是越高越远..你怀疑是低空导致失控的话可以做一下地面拉锯测试.

网友:
穿越机因为飞的低环境复杂阻挡多(诸如树林) 距离不要指望太远 能保证100米半径也够了  穿越机真飞太高太远也就没了他诞生的意义.....

网友:
从来不飞过高5米~~~

网友:
估计是6通接收机不行,只有一根天线,建议换9通接收机,有两根天线的那种。另外两根天线建议用吸管固定成90度角,这样接收应该会更好。试试看。

网友:
我的固朗控,上次图传地面拉锯测试,我拿着机子背对控走了100左右发现接收机灯一闪一闪。

网友:
发射天线 接收天线最好是平行的

网友:
应该用双天线那种

楼主:
我试了FF6   FUTABA 72M的遥控器,同时天9和FF6不拉天线开机测试,隔3道墙,20米,两台接收机开始失控,信号断断续续。然后把FF6的拉杆天线拉最长再测试,FF6可以隔10道墙一条大街没有问题,原来是2.4G低空绕射能力不行,穿越机看了必须72M拉天线了,毕竟失控太危险了,我昨天70米失控正好掉在马路中间。老失控还叫什么穿越。

网友:
确实失控危险

网友:
2.4G频率绕射能力差,这是肯定的,还有就是碳纤维板导电,屏蔽的特性,都可能使遥控距离缩短。这就是飞固定翼没问题的原因。

楼主:
今天搞了一天,用72M的遥控器  PPM  PCM接收机都试了,起飞后有干扰,有时死机,把图传关掉也不行,看了只有天9了,加个增程吧 什么433等等,这个没有弄过,赶紧买配件升级 600MW-2000MW,这样遥控距离远了,图传也远了,只能牺牲重量了。

网友:
我用过好几台控飞过。开始用福斯i6,进草后50米左右就失控,后来用天7,稍微好点,但是还是会失控,进芦苇荡子最明显。
后来换t8fg,又好了点,但是100米左右进草堆还是失控,可能和我用的接收机有关系,没有用6208Sb,用的是617
最后买了台graupner mx20,进草后就没出现过失控,只是会出现回传信号不足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