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连接nazaV1飞控和精灵的遥控接收机

楼主(2015-03-20):
有人能给指点下吗?接收机板子有两个接3pin线的地方, 是远离天线的那个接飞控的X2吗?谢谢。

网友:
仔细看下泡泡老师的教程,优酷搜索下,或者论坛就有

网友:
都可以,不分前后

网友:
调参软件里可以看到是哪个通道,拨动摇杆看看指示动不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