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双子星飞控

楼主(2015-03-20):
请问解锁后无法起飞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关控检测失控保护是否正确,然后开控解锁

网友B:
(1) 飞行器遥控器的 CH5 在第 2 档时无法掰杆解锁。
(2) 本机磁航向与外接磁航向的角度大于 15 度时,无法掰杆解锁。

楼主:
试试看,谢谢啦

楼主:
失控保护应该是出厂时就设置好的吧?

网友C:
主要是看一下地面站数据有无异常。磁航向相差是否太大,经度是否显示99。是否在北 京五环内或首都机场附近。请看一下双子星手册掰杆解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