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新人求助滑翔大神推荐一款适合初学者用的电动滑翔机

楼主(2015-03-20):
小弟以前飞的都是什么四轴、六轴,F3A、塞斯纳这些现在突然想玩滑翔机了请大神门推荐一个比较适合初学者用的电动滑翔机,翼展早2M以内最好不超过1.8M,谢谢各位大神了,听说滑翔机最好用复合材料或者玻璃钢的,不要用泡沫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rcrcm的滑翔机还是不错的,可以网上搜一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rcm的滑翔机还是不错的,可以网上搜一搜

这种滑翔机 新手能飞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滑翔机 新手能飞吗

可以,但最好有老鸟带

网友B:
西安交大有款Smart电滑,性能不错,结构相对简单,成品和套材都有,两米五和两米两种翼展,喜欢木鸡的话是个不错的入门选择。自己去某宝搜下
复材滑翔机翼载荷大,飞行速度快,容错率较低,损坏后修补困难。另外装机要有一定经验基础,对设备等硬件相对要求更苛刻,制作成本相对泡沫和木结构模型高很多。没有经验的新手最好等积累一定感受以后再入手比较有把握。

网友C:
ASW15 层主一开始就上了台风电滑,装起后发现不能驾驭。于是在魔友的建议下又入了这个,翼展2.2米,飞行重量才700克。可以很方便的拆卸,用鱼竿包带走

网友:
还是推荐泡沫机,足够体验滑翔机的乐趣

最简单的推荐天捷力X8
更有意思的,ASW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最好有老鸟带

老鸟带的话主要是 帮助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ASW15 层主一开始就上了台风电滑,装起后发现不能驾驭。于是在魔友的建议下又入了这个,翼展2.2米,飞行重 ...

驾驭不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网友:
装鸡,调鸡,救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驾驭不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驾驭不了的意思无非就是炸鸡或者是扎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西安交大有款Smart电滑,性能不错,结构相对简单,成品和套材都有,两米五和两米两种翼展,喜欢木鸡的话是 ...

这款确实不错,是西安理工的全国比赛机,Smart2500翼展2.5米,起飞重量才62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