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MINI apm飞控,1806电机qav250穿越机自动调参后的pid参数共享

楼主(2015-03-20):
装了一台穿越机,用miniapm飞控,qav250机架1806电机6030桨,连电池550克左右,默认参数飞没问题,就是快速机动时有点抖动,用了自动调参一直保存不了,操作步骤应该没错,起飞后定高模式通道7切自动调参,飞机开始跳舞,大概几分钟跳舞完毕后,关闭调参开关,再打开试飞,降落等飞机自动加锁。
有谁有相同配置重量的自动调参数据共享一个。。

网友A:
自动调参完成后  不要关闭自动调参     7通道自动调参开着的情况下  用定高模式 降落  然后加锁    加锁后可以重新解锁  起飞  试试调参后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调参完成后  不要关闭自动调参     7通道自动调参开着的情况下  用定高模式 降落  然后加锁    加锁后 ...

谢谢啊,我回去试下,难道和以前版本不一样了,原先都要求要开关CH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