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E310多旋翼动力套装开箱初体验

楼主(2015-03-20):
作为 E300 动力套装的升级换代产品,很早就听说了 DJI 要更新 多旋翼飞行器的动力套装,但是具体的动力配置参数一直没有放出。 不久之前 DJI 官网发布了新的动力系统 E310 和 E800,这个也就是 大家之前猜测的新款动力系统套装,而且这次很有幸拿到了 E310 的 测试样机,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开箱过程、配置参数以及装机体验。
开箱、配置参数
E310 依旧保持了 DJI 一贯以来简约、大方的包装 风格,整体黑色调的设计给 该产品带来了科技感、神秘 感。  一次性封口贴上印了“6axes”的字样代表 E310 的套装版本, E310 动力套装分别有针对 4 旋翼和 6 旋翼的动力配置,也就是套装内马达、电调以及螺旋桨 数目的不同。我这次拿到 的是 6 旋翼版本,包含了 6 只马达,6 只电调以及 5 对螺旋桨。

撕开封口贴,打开外包装, 就能看到 E310 的真实面目了。6 只马达以及 6 只电调被整齐的摆 放在加工好的 EVA 硬质海绵中, 这样可以保证产品在长途运输中不会被损坏。另外一个扁盒子里边则是螺旋桨。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桨的参数。

1. 马达:E310 中的马达型号为 C2312,该命名规则是按照马达的定 子尺寸来命名的,马达实际外型尺寸为 28.5mm(直径)X  26.6mm (高度),底部的安装孔间距有 16mm、19mm,这样可以适应现在市场上大部分多旋翼产品的马达安装座。马达的出轴保持了 Phantom  2 系列的出轴方式,为正反丝设计,配合 DJI 专用自锁紧螺旋桨, 给拆卸、维护以及携带带来了很大的便捷。E310 的动力电机定 子采用了单绕线设计,这种设计给人的主管感受是整齐、漂亮,从技术来讲单 绕线工艺要比传 统绕线工艺难度 更大,但是会提升 本身电机的效率。

2. 电调:E310 套装中电调为 DJI 新款定制的 20A 多旋翼专用电调, 额定电压可以适应 4S  LiPo。电调的靓点是电调的动力线为单根同 轴电缆,中心为电 调电源正极,外边 的屏蔽层作为电调 电源的负极,这样 做的目的除了是布 线简洁之外还有一 个好处,稍后再说。新款的 420S 电调给人最直接的改观就是高大 上的外观设计,褐色半透明磨砂质感的外壳取代了以往的热缩套管,透过外壳可以隐约看到内部 PCB 板上整齐排列的电子元器件, 除了高端就是科技了。增加外壳后,电调表面变得平整,这样就给电调的安装带来了极大的 方便。420S 还内置了动 力电防打火功能,这样就避免了在通电时那恐怖的声音和火花,而且还延长插头的 使用寿命。420S 的两侧有两个插口,标有“DATA”字样的 插口是用来调参以及升级固件的, 这个需要配合 USB   ADAPTER 使用。另外一个标 有“LED”字样的端口用来插接航行灯,而且套装内已经包含了 LED 航行灯,这样就给夜航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3. 螺旋桨:E310 套装中配备了 DJI 新款专用 9450 正反丝快拆自锁紧螺旋桨,这一点沿用了 Phantom  2 系列螺旋桨的设计,螺旋桨 桨毂中心以黑色和银色来区别正反桨,并且和马达出轴颜色对应, 这样您就只需按照颜色来对应安装螺旋桨,不会出现误装的可能。  这套动力配置官方的建议负载是 350g/axis,最大出力为800g/axis(12V、海平面),仅从标称数据就可以看出,E310 的动 力是非常的充沛,可以满足市场上很多类型的多旋翼机架了。  和之前的动力套装一 样,在 E310 套装内还附 带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塑料 盒,打开盒子可以看到里 边包含了很多预涂胶的内 六角螺丝、一个黑色哑光沉金工艺 PCB 集线板、热缩套管、双面胶以及拆装工具。由此可以 看出 DJI 为用户考虑的非常周到,尤其这个 PCB 集线板给用户带来 的很大的方便,配合上边提到的电调端的同轴线,焊接、布线都非常 的方便。  包装内还附带了一份详细的中英文的说明及使用指导供用户参 考。
软件调参

E310 在硬件提升的同时还增加了软件“调参助手”,通过调参助手可 以更改电调固件,选择固件支持的电机,设定螺旋桨固定方式以及 LED 航行灯的颜色。

通过开箱了解,我想大家对 E310 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那么 在高端的工业设计背后,必将是优异性能的体验。接下来我会选择一 个合适的机架对 E310 动力系统做全面的测试,我相信 DJI 这次会给 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期待我的飞行报告和视频吧。

网友:
一楼好看戏

网友:
赞下摄影师

网友:
看着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感觉上F550 还是不够 没有比原来E300 提升多少 4S 才800g/轴 起飞重量就400g 多一点,6轴才2400g起飞重量。也只能挂狗。那么跟原来的E300 也差不多。提升有限。还不如2216电机

网友(2015-07-23):
漂亮!就是贵点

网友:
想知道全套下来多少钱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