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便携式机架,也不用太便携,收起来能放摩托车上就 ...
求推荐便携式机架,也不用太便携,收起来能放摩托车上就行

楼主(2015-03-20):
需要挂个狗带三轴
云台
,另外还需要0.3kg左右的挂载能力,飞15分钟左右,能20分钟最好。求大神推荐机架和配置,不胜感激。越详细越好

网友A:
DAYA550,不过要上三轴云台的话就有点局限了!对云台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H4
H4具体哪个牌子

网友C:
目测电机要3508电池要10000mah机架至少要轴距500。机架选择比较多了

网友D:
h4 680

网友E:
新版的达亚550或者H4,电机朗宇3508,铂金30A,差不多了,达亚550加装飞越的电机座可以到650,10000mA电池,这个配置亲测20分钟没有问题

网友F:
QU4D 碳纤机架 折叠方便 6S 5300 20分钟没问题

网友G:
h4吧。达亚折叠还是很长的。我放弃h4是因为怕果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