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对比:模拟-高清图传同场景对比视频

楼主(2015-03-20):
模拟图传的优点是无延迟、流畅,缺点是图像精度低、信号越差图像干扰越大。
高清图传的优点是图像精度很高、可接收范围内无干扰,缺点是视频有延迟、信号越差视频帧率越低。

用精灵2与悟按照基本相同的条件和场景各飞了一圈,在图传接收端录下视频,然后并排剪接在一个画面下供大家直观对比和感受。
视频未调整播放速度,二者飞行速度差距比较大,所以有些地方要多次剪接才能让视频尽可能同步

先上几张对比视频的截图:

完整对比视频,无配音,请尽量选择高画质观看:

网友:
如果延迟解决了 绝对是趋势

网友A:
高清右下角小方框内能显示航线,这是自带的吗?其他的图传与OSD能有这项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清右下角小方框内能显示航线,这是自带的吗?其他的图传与OSD能有这项功能吗?

这个是悟的标准功能吧

网友B:
看着鹰眼锐视的亮度不行啊。

网友:
玩固定翼表示延迟好难受

网友C:
问一下狗3+与悟拍出来的视频谁更优一些呢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不要沉

网友D:
数字的延时有多久   估计玩不了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鹰眼锐视的亮度不行啊。

这个视频是利用接收屏幕的内部录制功能录下来的,跟显示屏亮度无关。
而且悟的视频我先对地面测光,然后用了曝光锁定,所以后来天空多的地方都比较亮,HERO3都是自动测光的,没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狗3+与悟拍出来的视频谁更优一些呢

那一定是悟拍出来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的延时有多久   估计玩不了穿越

我测过延迟是268毫秒。

网友:
图片是经过后期加工处理的吗,处理的不错

网友:
悟转向的时候,摄像头跟随的太慢,再加上延时,反正我刷锅怎么都刷不好,但是精灵就很好控制。很不习惯这种延时,即使只有零点几秒。。。

网友:
航拍的话 其实0.3S问题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