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CC3D飞直机的问题

楼主(2015-03-20):
坛子里有没有大侠用CC3D当成陀螺仪飞直机,我弄了一个,装450上,还没试飞,已经发现cc3d对直机的支持很差,没有安装向导,而且有bug,
1.螺距曲线默认跟油门通道,必须在系统混控设置里。
2.循环螺距内部计算有问题,混控比设到100%也达不到8度螺距。
请教各位前辈rattitude,rate,virtual flybar模式下的pid设置什么值比较合适?

网友A:
没有直升机的选项,无法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直升机的选项,无法选中

是的,安装向导没有直机,必须在设置里逐项设置

网友B:
弄个APM或PIX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APM或PIX玩玩吧!

手里有个cc3d,先玩玩,反正又不用来定高定点玩航拍,不行就换回kbar
cc3d真是对直升机不友好,很多bug,经常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斜盘完全无动作,随便调调又好了。

网友C:
油门信号不通过飞控  螺距通道接飞控/
油门到100也不到8°,可以在飞控更改舵机上限

网友:
有人用CC3D飞过直升机,在论坛搜索“CC3D 直升机”可以找到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信号不通过飞控  螺距通道接飞控/
油门到100也不到8°,可以在飞控更改舵机上限

油门信号我是按wiki的教程接到飞控上了,这样可以用飞控自锁,防止调机时误启动电机。而且cc3d的内部螺距曲线默认是跟油门通道信号的,开始不知道,推螺距的时候十字盘死都不动,后来才发现必须在system下面的混控器里改过来(bug)。另外循环螺距不到8度,改舵机上限没有任何作用。只能改cc3d的ccpm混控比,不过改到100%了也只有7度左右。

网友D:
目前不支持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不支持直机

支持的,只不过设置向导还不完善。
https://wiki.openpilot.org/display/WIKI/Helicopter+Hardware+Setup

楼主:
明天试飞,人工置顶

楼主:
试飞结果,机身还算稳定,但是尾巴有问题,如果方向用rate模式尾巴很滑,会自己漂移,锁不住,用axislock模式会有点追尾,而且尾巴打舵反应很慢,手感不对

网友E:
能否分享下方法啊 尝试了很多次

网友F:
看来喜欢折腾的人真多, 折腾直升机还是小心点吧,杀伤力比四轴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分享下方法啊 尝试了很多次

现在很多bug,特别是调机过程中突然就会斜盘不动,随便搞搞又好了。建议不要用来作为日常飞行,随便玩玩就好。
我是按照openpilot的wiki里设置的,不过你要是用最近的几个版本(已知15.01,15.02都有这个问题)注意要把螺距曲线的输入改为螺距通道而不是油门通道,不然螺距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喜欢折腾的人真多, 折腾直升机还是小心点吧,杀伤力比四轴大多了

是啊,直升机危险很多,所以只是随便玩玩,回头还是会用kbar的

网友G(2015-05-05):
楼主,我前段时间买了cc3d,安装在直升机上,遥控器校准了,发现不能解锁。
而且遥控器打任何通道都没有反应,请教一下,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前段时间买了cc3d,安装在直升机上,遥控器校准了,发现不能解锁。
而且遥控器打任何通道都没有反 ...

解锁设置为always armed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解锁设置为always armed

已经设定“解锁设置为always armed”,
遥控器打任何通道都没有反应,请教一下,怎么搞?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来喜欢折腾的人真多, 折腾直升机还是小心点吧,杀伤力比四轴大多了

没折腾就不爽了,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设定“解锁设置为always armed”,
遥控器打任何通道都没有反应,请教一下 ...

的确有这个bug,去斜盘模式哪里改一下再改回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有这个bug,去斜盘模式哪里改一下再改回来就行了

谢谢,原来是个bug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折腾就不爽了,是不

对的,我的 PIX 直升机计划还没搁浅呢,只是无限期延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