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 “泰驰” S100 PRO 双无刷

楼主(2015-03-20):
虽然100S恨好灰 但那些小坑不容乐观 DIY冲动难于抑制

S100PRO 与 100S 对比

泰世 EP100PRO 原厂旋翼头组 已改3MM横轴很难炸弯

移花接木 尾无刷电机

改泰世X2尾管,用X2尾波箱配BL180无刷电机(当然 图中那个是副厂件)如图,固定完美可靠 尾电鸡绝不出轨

好淫 20A 12A 电调 改刷 BlHeli 程序

100S接收板需反转180℃对尾摆放,如图

对尾看(左边舵机插接收板左边,右边舵机插接收板右边,中间舵机插接收板中间)

对头看(右边与中间两舵机需改反向,左边舵机正向)

控里面通道正反如图设置

楼主:
简单飞行视频

网友A:
NF7大哥还是那么牛逼

网友:
看这视频,楼主是不是卖过120d02s和130x

网友B:
改的是什么机?什么型号?

网友:
碳纤板的机架似乎很结实

网友:
这类小鸡的主板缺点是不能调节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NF7大哥还是那么牛逼

这话,俺爱听 握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是什么机?什么型号?

泰世EP100PRO

网友B:
这机绝版了吧,怎么查不到?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C:
两个皮带导向轮可以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绝版了吧,怎么查不到?

能用于改装鸡型很多:120  130X  180CFX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皮带导向轮可以拆了

不拆皮带导轮,尾无刷电鸡连接线自然被挡住不需固定

网友D:
强,这尾巴牛叉

楼主(2015-04-23):
一般啦!奇葩了点 前后平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