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接收机,如何接两轴云台控制俯仰?

楼主(2015-03-20):
如题。

现在很多接收机支持PPM,一根线就接飞控了。但一些二轴云台可接一个接收机通道控制俯仰,那又如何接线呢?是不是对这种需求,只能用pwm方式,不能用ppm了?

网友A:
调试软件里好像有PPM这个选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软件里好像有PPM这个选项的

网友:
求问ppm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飞控里有没有这样的输出

楼主:
问题解决了。接收机留一个通道接云台控制俯仰,其它通道接一个PPM编码器,再将PPM编码器的输出接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接收机留一个通道接云台控制俯仰,其它通道接一个PPM编码器,再将PPM编码器的输出接飞控。

多一个ppm编码器 感觉多了一个能出问题的地方  好不爽。。什么飞控    没有单独通道输出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