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坦克电调带动550电机

楼主(2015-03-20):
新到了两个550电机,试了一下恒龙坦克电调应该可以用,为了不烧电调,加个6A或8A的保险就更好了。用恒龙坦克电调带动电机空载试了一试,运行5分钟芯片一点不热,负载运行一分钟,芯片也一点不热。按道理应该能用。

空载电流900mA,启动电流3A左右,负载电流1.6A左右,堵转电流5A(卖家提供)

空载电流900mA,启动电流3A左右,负载电流1.6A左右,堵转电流5A(卖家提供)

恒龙的波,空载电流550mA,启动电流2A左右,负载电流1.2A左右

恒龙的波,空载电流550mA,启动电流2A左右,负载电流1.2A左右

网友A:
原装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板子????

原装板子,上面的驱动芯片是K4213A,查了一下,这个芯片是9.5V 20A。应该没问题,加个保险更可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板子,上面的驱动芯片是K4213A,查了一下,这个芯片是9.5V 20A。应该没问题,加个保险更可靠。

酷啊!为啥我的板子总是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酷啊!为啥我的板子总是烧呢

恒龙的扳子没有任何保护,任何输出决不能短路,我的炮管波箱电机线一端开了,和另一端碰了一下,马上就坏了!只要启动,炮管不停地上下动。

网友B:
新手入手恒龙M1A2求关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入手恒龙M1A2求关照

我正在做全金属1:16的M1A2,互相关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龙的扳子没有任何保护,任何输出决不能短路,我的炮管波箱电机线一端开了,和另一端碰了一下,马上就坏 ...

是啊。。。有一次我电池没插好,正常玩了不到10分钟。。。烫得要命

网友:
马达不孬!

网友(2015-08-23):
你的550减速马达 哪里买的 像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