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刷固件后怎么设置通道

楼主(2015-03-20):
我飞的是飞越450直升机,控只能控制1、2、3、4通道,然后6通道只要给油门6通道就动。求各位高手告诉一下怎么设置。谢谢了!

输入都正常就是7通道的3断开关打到第三档是40%

输入都正常就是7通道的3断开关打到第三档是40%

输出只有1、2、3、4、6、7有反应

输出只有1、2、3、4、6、7有反应

买的时候卖家给刷的固件,说刷完就是神控,结果不会用了。

买的时候卖家给刷的固件,说刷完就是神控,结果不会用了。

网友A:
理解并掌握使用【混控】才能成为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并掌握使用【混控】才能成为神控。

我给刷成最新版本了,这回再试试

网友(2015-10-17):
你这个界面  是怎么进去的 我怎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