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前装好的机,现在装机贴和炸鸡贴一起发T_T。。。。

楼主(2015-03-20):
过年前就装好了的,做做测试,随便飞飞,一直没来发帖子。
上个礼拜装上新桨做测试的时候打到了飞机上的数传天线。。。。就这么被废了。。。。

上图了:
Skymax的机架,优点是轻便小巧可折叠,外观亮骚,内部空间分布合理,结构强度大(跟作者小强一样强)。

————————————————————
轴距550

————————————————————
空机架全重(官方说只有512g,但是加上螺丝要580g,不重)

————————————————————
电机下面全部加上减震垫

————————————————————
GPS座下面加屏蔽铜箔,线也包了铜箔,很多人说没用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用的,
搜星数加个1颗两颗还是有的

————————————————————机架空间分布合理,肚子里很能塞东西!还不够塞就放在上层版,有外壳盖着。简介美观。

————————————————————
飞控用的雷迅的pixhack,还不错吧,对原版做了些硬件改进

————————————————————
雷迅的安全开关+蜂鸣器二合一,用一个XT60插头固定座正好固定在一起

————————————————————

————————————————————

视频:

楼主:
首飞测试!

空机续航测试飞了32分钟(3.6v电压降落)期间还飞了航线,自动调参,然后实在没事做后面就悬停吧。。。
————————————————————
上云台了。用的蜻蜓云台,减震球偏软导致动作大的时候震动画面不稳定,
所以航拍的视频我就不传了。。。这云台最大缺点就太重。。。。挂个狗4加云台总重超过400g。。。。吃了多少电池能量。。。。否则续航还能久点的

————————————————————
后来换了大疆的E800的1345自锁桨,创新的自锁方式很实用!1345桨比原来用的1355桨还大、长,有13.5寸了
但是自锁桨座用的13mm的奇葩孔位。。。故意不给别的电机用?没事,哥自己改!

就用这桨急速飞了98km/h。。。。。应该还可以更快一点吧
其实原来的1355更快并且噪音比大疆1345小。

楼主: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买了两对飞越的1355桨和快拆桨座,装上测试,
飞机后面的数传天线没有固定好,可能动作大的时候转动偏离了然后桨打到了。。。。
血的教训,以后飞之前还是要仔细检查,该固定好的都固定好!

损失惨重。。几十米高自由落体了还是水泥地。。。背朝下着地的直接摔倒飞控和GPS的脸上。。直接废了!
机架要换,电动脚架蜗杆滑牙,云台变形,3个电机变形要换转子,索性最贵的东西GoPro4一点事没有(奇迹)~

————————————————————
新的限量版超级酷炫机架还在刻~即将涅槃重生!

网友:
550轴距装e800可真好看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期待新的机架诞生

网友:
好可惜啊,这么漂亮的鸡鸡摔了

网友A:
请问新鳮架有何改进?最好改一下奇皅的云台位.......放不了掛載杆........对于一个云台兩三部机子的我很麻煩......

网友B:
其实数传天线竖起来和垂下来的效果是一样的,不比GPS,需要对着天上接收卫星讯号。所以楼主的鸡鸡死得比较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数传天线竖起来和垂下来的效果是一样的,不比GPS,需要对着天上接收卫星讯号。所以楼主的鸡鸡死得比较 ...

是的……关键是我没有固定好…………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新鳮架有何改进?最好改一下奇皅的云台位.......放不了掛載杆........对于一个云台兩三部机子的我很麻 ...

新机绝对亮骚
挂载杆最容易了~打8个挂载减震环的孔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