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Hcp100S能用上一代的 HT8高頻头嗎?

楼主(2015-03-20):
之前一直用DⅩ8加HT8高頻头玩FBL100
昨天入手了HCP100S 用舊的HT8對碼後玩不到!
方向升降副翼螺距都正常都,但一推油門前面的
舵机
就向上跑,後面的兩个舵机就向下跑,跑得慢慢的,
再推方向和升降三個舵机都亂跑!
但只要打 (油門鎖定鈕) 再推油門舵机就正常工作
我己照足說明書的切定!我再用D7E加H丅8再對頻也是一樣
現在懷疑舊的HT8不能與新的HCP100 完全工作?
請問有沒有高人指点一下?
希望不是新買回來的HCP100S壞機!

网友A:
对HCP100S来说,新旧高频头都是可以使用的。你应是遥控器模式没有选择对!100S和100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B:
LZ信息不是很明确,D7E是否用的原厂固件还是刷了D固件。两者对应的通道是不一样的。
另外,HCP 100S 和FBL100 斜盘设置不一样, 你试试HCP100S用单舵机方式。

楼主:
上面兩位的我都檢查過沒錯的
是單舵机的

楼主:
今天收到快遞送來的DSMX接收+衛星
照說明書上的说法對頻 一試成工
所有動作正常了!
另外今天也刷了D7E加焊了24l01模块
也一試也對好頻飛得正常
這樣正明舊的高頻头可能有問題!

网友C:
LZ用的是HT8高频头吗?有没有下面这个情况?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773&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