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dji地面站不用就可惜了,分享我今天的测试

楼主(2015-03-20):
dji地面站不知道有多少经常用,设备闲置半年了,搞搞多旋翼航测
先说持有的设备:
1.带naza飞控的650四轴(允许16个点)
2.带A2的S900,GH4云台(允许不知道多少个点,反正挺多的,好像50)
3.2.4g-dji地面站
地面站虽然可以简化飞行,但是搞不好,设置错了就会出问题,所以先拿naza做实验,你可能不知道的就是naza其实也可以航测的,可以利用飞控F2通道进行相机快门伺服
效果:协调转弯模式航线不是很准,偏差较多,而顶点转弯就好很多,航线基本上都准的,航点稍微偏差点,可以接受
唯独有个疑问,DJI同学,航线轨迹上的绿色三角形是代表快门动作么,为啥不均匀(我没装相机,插了舵机来监视,反正地面有的,空中看不到到底有没有动作)
那个上几个图吧

网友:
PC端的,ipad端的更方便了

网友:
用地面站的估计少之又少,先分享下地面站有什么实际用途先

网友:
请问楼主,地面站地图偏移如何解决的?

网友:
我的地面站还真的没有用起来,不知楼主用起来到底怎样?

网友:
dji的东西飞全自主就是丢机的开始。。。大家不是不用而是不敢用。。。从7w多的直升机地面站开始就各种问题。。。

网友(2015-06-04):
要是用多轴加DJI飞控进行航测,相机应该控制在什么角度啊?

网友:
咨询下楼主A2有地面站控制功能吗?

网友:
要是楼主上个视频就完美了。

网友A:
地面站?地图模型相差50米,普通GPS模式都不敢飞!这是要炸鸡的节奏

网友(2015-07-16):
您好,我在论坛上看到你用大疆的地面站的帖子,有些问题想请教你!第一个就是大疆地面站的传输距离,第二个就是误差,第三个就是有没有出现过飞丢或者摔机的情况,非常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地图模型相差50米,普通GPS模式都不敢飞!这是要炸鸡的节奏

虽然地图模型相差50米 但是依旧是可以定位导航的  就比如手机、导航仪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