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BL 12A 与PIXHAWK不兼容 问题

楼主(2015-03-20):
我买的 X宝某家的PIXHAWK 2.4.6,银燕BL 12A无法使用,表现为银燕BL 12A单接华科尔1002接收机是好的, 接在PIX上就没动静了,没声音,
电机
也不动。 另外试了DJI30A 和乐天40都是好的, 请问银燕BL 可以刷成simonk么,否则还要买4个电调

网友A:
不会吧!!在pix校准油门行程及看接线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B:
应该不会有这个情况的

楼主:
厂家确认了。不兼容,目前无法解决。

网友C:
我也出现这个情况,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D:
试试把pixhawk电调的输出频率改低点?默认是490,最低可以到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