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禽360挂狗雨中试飞

楼主(2015-03-20):
终于下定决心换掉808云台,给小机挂狗了............

狗的效果是808没法比的......
挂808无刷视频请看下面的链接:
新装猛禽360挂808无刷测试悬停,飞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4889&fromuid=259521
(出处: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猛禽360再次夜间测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175&fromuid=259521

因为在下小雨,小飞了一下,确实很稳啊......

网友A:
机臂没有中间螺丝,不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臂没有中间螺丝,不软吗

E 310套装的电调太大,我拆了的,不过电调的外壳很硬,我把电调与上下机臂粘住了的,强度够了

网友B:
我和楼主的机子差不多,不过我觉得GPS直接粘贴在机架上好像比支撑起来搜星能力会差点,不知是否是我心里作用。总有点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和楼主的机子差不多,不过我觉得GPS直接粘贴在机架上好像比支撑起来搜星能力会差点,不知是否是我心里作 ...

一样的

网友:
楼主的飞机漂亮,操机技术好,人也十分可爱*^o^*

网友C:
楼主的狗三上面的滤镜哪里有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狗三上面的滤镜哪里有卖啊,,,

万能的淘宝啊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云台 好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云台 好稳啊

飞越两轴

网友:
请问山狗和云台 在哪家买的  求私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和楼主的机子差不多,不过我觉得GPS直接粘贴在机架上好像比支撑起来搜星能力会差点,不知是否是我心里作 ...

碳板本身导电,理论上搜星会更好。但要用**的指南针板,远离电机和导线,否则飞个三四个电池就要校准一次指南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碳板本身导电,理论上搜星会更好。但要用**的指南针板,远离电机和导线,否则飞个三四个电池就要校准一次 ...

谢谢。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