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问题!!

楼主(2015-03-20):
换了个APM,到装机后,插电,油门最低 电调滴滴滴滴快响(银燕电调说明书飞了)。百度下后觉得应该是电调没校准...
之前用的是cc3d,校准过啦!怎么...  按照校准方法,油门最高接电,恩..没响声了,不过LED只有红蓝交替亮没有黄。
保持油门最高,断电再插...还是滴滴滴滴快响。求帮助

网友:
把电调连接收试试行不

网友A:
电调单独接接收机油门通道啊~~~油门曲线要确认是0到100斜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单独接接收机油门通道啊~~~油门曲线要确认是0到100斜直线

电调连接收油门,油门最高,通电,还是滴滴滴滴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连接收油门,油门最高,通电,还是滴滴滴滴响...

你是否用的是futaba控啊·~~记得油门3通道反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用的是futaba控啊·~~记得油门3通道反向啊·~~~

D7E~

网友:
百度一下APM 的 统一电调校准   你这样没有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