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车出来的工件为什么不光滑?问题处在那里?

楼主(2015-03-20):
车床车出来的工件为什么不光滑?问题处在那里?
今天运行了下老车床,不知道为什么车出来的工件不光滑,有刀痕,问题出来那里各位大侠帮忙说下,解释下怎么回事

网友A:
外圆刀高低,锋利度,和大拖速度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圆刀高低,锋利度,和大拖速度都有关

用多少的速度啊?大概

网友:
上图才能分析原因的

网友:
首先排除车床主轴,托板 是否松动。。

然后看刀的高度是否正确,,

再就是磨刀,不会磨就用刀粒子,,刀粒子看起来很贵,其实很耐用的,,,,白钢条看起来很便宜,其实不会磨刀的话,损耗也是相当的大,一根条子整个被砂轮磨掉了,,没有单独工作间的朋友还是用刀粒子吧,砂轮粉尘的危害性很大。。

主轴转速不能一概而定的,,转速看线速度和材质,,,,其实光滑与否,与转速的关系并不是最直接,,,,一般机器没问题的话,就是刀不行。。

网友:
刀尖没有弧度

网友:
我也在琢磨这个事情,曾经无意地车出很光很亮的效果,以后再也没车出最好的效果了,想着同样的条件再车出最好的效果,但就是没有

楼上有人说了,和很多条件有关系,我琢磨了一下关系:刀、转速、进刀量、走刀量、材料、冷却、润滑、刀的高低、以及之间的关系。。。。。谁知谁补充吧

网友:
精车量,我做轴承位都是留40丝左右一刀车到位,其他的原因,不是做机械加工的,你折腾不好的,这是长时间工作来的经验。上面说的原因,看到材料我脑海里就知道用什么转速,进刀量,还有要光洁度,车床达不到很高的光洁的,你上面书无意车来很光亮的效果,那就是大刀量,然而你刀量小的时候,刀没磨好,铁屑会上翻刮花工件,对于我来说,一般光洁度不行就是主轴轴承间隙问题。

网友:
走刀太快了!主轴转数慢了!
车刀也有原因

网友(2015-05-02):
最简单的用油石背刀试试

网友:
你想要光洁度的话还有一个办法    低转速    最高百十转的样子      慢进给     小吃刀量进一两丝   也可以不进刀再光一刀  然后加切削液

网友:
我怎么都看不到大家发言啊?

网友:
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没车过很光的,我觉得跟车刀的关系比较重要,因为当时同样的车床,
不同的刀具车出来的效果就是不同,有时不一定锋利就能车出光滑的,记得当时老师说,刀具
不锋利,反而会有一种“磨”的效果,以前的学习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三分工艺七分刀   不过所谓的“光”要看哪种光   通常车削加工处理的表面是刀尖挤压出来光洁度

网友:
不光只有三大因素,转速、刀、给进速度。

网友:
楼上这些朋友说的都对,以前都是使用白钢刀自己磨,刚做了一把车刀,朋友给了几粒进口的小刀粒早上没事用14x14的键条做的,刚试车了一个45#直径50MM圆铁,不同的转速都试车了一下,的确比自己磨出的白钢刀省事,光洁度也不错,想要光一些,必须要慢走刀,而且材料越硬光洁度越好,再有楼上朋友说的极是,就是一定要有“修光刃”就是刀尖后面的一个小圆弧,刀尖车过全凭这个修光刃来挤压工件表面,从而到达眼睛看到的光洁度,你可以准备几把角度不一样的刀试试,自己琢磨透了,也就游刃有余了。

网友(2019-03-05):
走刀速度正确的话,就看你磨刀技术了。这是基本功。

网友B(2025-03-03):
刀太锋利,刀尖要有一定的弧度,

网友B:
刀尖太锋利,没有弧度,精车刀具研磨要求高,车刀角度不能太小,刀和工件接触面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