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折腾单轴无刷云台~~~

楼主(2015-03-20):
固定翼折腾单轴无刷云台~~~

网友:
求教程!控制板自制的?

网友A(2015-06-10):
这样是不是看不到飞机的水平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不是看不到飞机的水平姿态?

我飞的时候是看摄像头的,摄像头是固定死的,随时监视飞机姿态

网友:
我两轴都不够。还一轴?不过楼主手工很好顶顶!

网友B:
不错,这个可以有,我也想搞一个只有航向角的单轴,求楼主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个可以有,我也想搞一个只有航向角的单轴,求楼主指导。

我在折腾怎样关闭云台的俯仰检测,否则不水平飞时电机会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折腾怎样关闭云台的俯仰检测,否则不水平飞时电机会振动

这个云台控制板使用什么调参软件啊?可否共享一下?
我也有个这样的云台板。

网友:
骑摩托的那哥们吓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云台控制板使用什么调参软件啊?可否共享一下?
我也有个这样的云台板。

云台调参软件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161719284&uk=961581925&third=15

云台调参软件视频教程

调参软件运行解压缩文件的倒数第4个文件,如果提示安装JAVA就安装,需要还安装CP2102的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调参软件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161719284&uk=961581925&third=15云台调参软件 ...

太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