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首飞2000转低速磨合

楼主(2015-03-20):
春节前就入手的550L一再耽搁终于完工了,今天首飞。整机首次运转,电池是首次充电,自己也是首次飞这个型号的电直,一切都是新的……电装和机械部件配合怎样不知道,手感怎样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意外状况还是不知道,谨慎些设置定速1800、2000、2200,Gpro风格全部默认,找找感觉先。关熄火,油门回到最低电调开始供电,推油门到中点电机启动,1800转声音非常好听,一切正常,起飞。感觉大桨转速不高,但比较稳,当时有四五级阵风,看来风对这家伙没啥影响,尾巴还可以,不是很硬但也不跑,切st1上2000转,转速感觉还是比较低,但已经比我的600N有劲了。小心地飞几圈顺利完成首飞,安全落地,电压3.9。550L看着有些不协调,尾管太短,动作不舒展,有点象胖头鱼

楼主:
请教大伙儿,这机飞3D定多少转速比较合理?

网友:
板凳坐上了

网友A:
GPRO  的尾巴能把你折腾死, 赶紧换了吧。  现在是新飞机,看不出来,等你炸鸡几十次以后,你就知道了  还好我宅心仁厚,有个超级陀螺仪-----还金色的   K8,  跟你换吧,就当我吃亏了

网友B:
我的没设定速,直接95一条直线

网友C:
晚了几分钟,啥都没坐上,话说怎么知道转速的?

网友D:
这飞机就是头大,体重胖。第一次飞噪音是大,以后会非常顺滑。转速我们这里都定2500,再上去100A V3定速效果不行了,凤凰90A的话不清楚,不过2400飞起来感觉太软,2500稍微有所好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晚了几分钟,啥都没坐上,话说怎么知道转速的?

用测转速的工具呀!

网友:
首飞必须顶

网友F:
新家伙就是声音听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O  的尾巴能把你折腾死, 赶紧换了吧。  现在是新飞机,看不出来,等你炸鸡几十次以后,你就知道了{:1_4 ...

金K8你留着吧,炸我450L的那个灰K8我也送你,你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晚了几分钟,啥都没坐上,话说怎么知道转速的?

不知道转速,是电调定速值,也不知道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测转速的工具呀!

这玩意单飞没法测,得找人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测转速的工具呀!

teana都是荒郊野外单打独斗没看拍个视频手机都放地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设定速,直接95一条直线

我目前三种模式是30一条线1800转,70一条线2000转,100一条线2200,这是电调给出的计算结果。据说凤凰电调不用定速容易着火,所以一上来就设置了定速,暂时没敢设置太高,看看温度再慢慢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就是头大,体重胖。第一次飞噪音是大,以后会非常顺滑。转速我们这里都定2500,再上去100A V3定速效 ...

凤凰90A定速设置2500就显示超速了,但有朋友说可以无视这个警告

网友:
很好的机子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talon90A电调定速感度应该设置多少?默认是低(25),不行,补转太慢。我设置中(25),感觉还是差点儿。还有高(35)和自定义(最高到50),但是设高了电机会振动产生异响

网友:
2500到2600飞3D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家伙就是声音听着舒服

很喜欢DOMINATOR电机的声音,460MX电机声音就好听,这个730MX听着更舒服,而且温度很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金K8你留着吧,炸我450L的那个灰K8我也送你,你要不?

金的是比较好,  V 跟你换行不?  要不我补你差价行不?  VBAR  4.3.  pro     垃圾货

网友G:
羡慕啊  刚收了个 二手 550l  期待 到了 早点试飞  有问题  到时候请教楼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的是比较好,  V 跟你换行不?  要不我补你差价行不?  VBAR  4.3.  pro     垃圾货

起什么哄,V8比GPRO贵,真想要你拿去就是了
好象V8或者K8对YT使用的舵机有抵触,据说450L锁尾问题就是K8与DS525不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90A定速设置2500就显示超速了,但有朋友说可以无视这个警告

是的,有大神说广东那边他们用凤凰90A飞270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什么哄,V8比GPRO贵,真想要你拿去就是了
好象V8或者K8对YT使用的舵机有抵触,据说450L锁尾问 ...

GPRO  尾巴软   回弹    。  而且华硕主板不兼容哦,蓝牙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羡慕啊  刚收了个 二手 550l  期待 到了 早点试飞  有问题  到时候请教楼主啊

好,有心得多交流
这机装5000的电池明显头重,重心根本不对,也就是无副翼,要是换了有副翼根本没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O  尾巴软   回弹    。  而且华硕主板不兼容哦,蓝牙最好了!

I服了U,就抽个白沙,你还老有意见

网友H:
用负螺距,一个人就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负螺距,一个人就测了

哦明白了,等转速到了,稍微给点负螺距,自己测
我得另外找个地方,这个烂场地不行,起飞降落飞沙走石,离近了迷眼睛,太危险

网友I:
2400飞 我2300钟摆无力

网友J:
恭喜兄台喜飞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恭喜兄台喜飞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2400飞 我2300钟摆无力

OK我回头把ST2设置2400看看啥效果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talon90A电调定速感度应该设置多少?默认是低(25),不行,补转太慢。我设置中(25) ...

凤凰定速感度不是这样意思,是指掉转后电调最多增加多少油门值来补转,数值越大补转越厉害。

网友K:
515大桨转速建议不超过2600,2600以内怎么爽怎么飞,一般练习2400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凤凰定速感度不是这样意思,是指掉转后电调最多增加多少油门值来补转,数值越大补转越厉害。

对呀,增加得少就是感觉补转慢,太多了冲击太大,应该多少值呢?还是根据飞行风格习惯来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515大桨转速建议不超过2600,2600以内怎么爽怎么飞,一般练习2400差不多了

感谢指导。我是550mm大桨,我设定2300试了试,想练的动作能出来了。设2400系统提示定速没有多少余量了,应该问题不大吧?我再试试,也不见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O  尾巴软   回弹    。  而且华硕主板不兼容哦,蓝牙最好了!

你妖言惑众,我这两天飞了6个起落了,转速定2300,尾巴根本不软,也不回弹,华硕兼不兼容不知道,我的电脑戴尔滴
告诉你吧,现在感觉最舒服的就是尾巴,反应很快,停得很准,刚好练习自旋翻。唯一还不太适应的是螺距,感觉有点软,可能是飞机太重,Gpro还可以继续调整风格设置,也可能是手法还没掌握好……反正是越来越顺手了,练习动作效果比450L强百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妖言惑众,我这两天飞了6个起落了,转速定2300,尾巴根本不软,也不回弹,华硕兼不兼容不知道,我的电 ...

GPRO  尾巴软   回弹    。  而且华硕主板不兼容哦,蓝牙最好了!

网友L:
终于盼到天籁兄首飞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呀,增加得少就是感觉补转慢,太多了冲击太大,应该多少值呢?还是根据飞行风格习惯来设定?

设定多少就不一定了,要看电池,电机,齿比,各种参数了,只要飞起来掉转不明显,锁得住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我是550mm大桨,我设定2300试了试,想练的动作能出来了。设2400系统提示定速没有多 ...

凤凰电调有人说能进黄,进红是非常不负责的。如果可以进黄红,凤凰为什么还要这么设置颜色呢?凤凰电调的算法我和模友一起算过,是不能进黄的,只要进黄了,在后期就是没有定速补转的,如果进红就更不用说了。兄可以设定想要的转速,只要进黄进红,说明不行,要增加电机齿T数,亚拓电机齿配的不一定对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K:
设定多少就不一定了,要看电池,电机,齿比,各种参数了,只要飞起来掉转不明显,锁得住就可以

其实按照凤凰的算法,定速感度设定5就够了,因为按照不能进红进黄的要求,在后期电调只能最大5的补转,这是电池电压客观情况决定的。如果设定超过5,那么就是前期有超过5的补转,后期还是最大只有5的补转。
其实最近飞了一下亚拓的定速,是很老的500的电调,电机500L,电调亚拓60,当时亚拓500ESP的标配。发现亚拓电调定速也有自己的见解,有掉转,不过掉转到一定程度就稳住了,补转很少,就始终维持在掉转后的转速,不再掉下去了,也不补上来了,呵呵。其实我到反而觉得很舒服,用高转飞,动作一出来,掉一点点,这样螺距容易拿捏,改出后转速再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按照凤凰的算法,定速感度设定5就够了,因为按照不能进红进黄的要求,在后期电调只能最大5的补转,这 ...

学到新知识了,非常感谢
回忆了一下今天飞的6个电,感觉中午的3个起落比早上的3个起落好得多,感觉越来越轻了。期间没有改任何设置,首飞后就改2300转了,感度还是原先设置的中感度。应该还是熟悉程度不够,螺距的使用的问题。再好的定速器也是相对的,还是需要人机配合。想想之前飞有副翼600N的情况,550L目前的状况好太多了。600N那个2马力的小发动机虽然配了G600定速器,能好到哪儿去呢,可一直也没觉得不好飞,那种设备下反而特别注意零螺距补转,螺距杆不失时机地忙活着,转速维持得还不错。换了这个2500瓦动力个头儿小一号的飞机,倒觉得不满足,看来是一个思维的误区。另外这两天都是450L和550L混飞,手法有点乱,明早再好好体会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终于盼到天籁兄首飞了

第一次用castle,多亏了之前你的电话指导,设置调机一切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O  尾巴软   回弹    。  而且华硕主板不兼容哦,蓝牙最好了!

就是不软,就是不回弹,就不用蓝牙

网友M:
这个场地扬尘大,看着新机泡在灰尘里,我都替楼主心疼,建议飞几个起落,全面清理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场地扬尘大,看着新机泡在灰尘里,我都替楼主心疼,建议飞几个起落,全面清理轴承

是啊,条件太差了,早上上班离单位近的就这个地方能飞。我也担心轴承问题,我的450L常在这里飞,轴承寿命很短,买了轴承备着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啊,条件太差了,早上上班离单位近的就这个地方能飞。我也担心轴承问题,我的450L常在这里飞,轴承寿 ...

可以准备一块大一点的垫子,汽车遮阳垫什么的,在上面起降可能能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castle,多亏了之前你的电话指导,设置调机一切顺利

田兄客气了。偶也是道听途说!!以后有啥心得 还得多多分享啊!!

网友N:
定速的設置要先確立電壓,馬達 KV 齒比三者
輸出轉速的上限是建立在單電芯 3.7V 的基礎上去計算
合理輸出值是 85%,上限是 90%(黃牌)再上去就紅字了
上了紅字的定速就跟飛油門曲線差不多了,前一分鐘很噴,後面就開始跟不上了(沒電你還想怎樣?)
定速只能讓轉速一致,不能讓機子變噴,要噴機子,把定速關掉,飛油門曲線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软,就是不回弹,就不用蓝牙

GPRO  尾巴软   回弹    。  而且华硕主板不兼容哦,蓝牙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准备一块大一点的垫子,汽车遮阳垫什么的,在上面起降可能能好一点

不行,我试了车上雨天用的硅胶脚垫,太软了,差点被大桨产生的风卷起来
今天找到一个小窍门,零螺距启动加速,转速稳定以后快起飞,尘土扬起来的瞬间飞机已经离开了。降落就没办法了,熄火降落尽量利落点儿,站稳后立刻负螺距。只要在地面尽量少用正螺距,尘土就小得多。我发现这几天飞得多些,那块地方已经基本上已经是硬土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定速的設置要先確立電壓,馬達 KV 齒比三者
輸出轉速的上限是建立在單電芯 3.7V 的基礎上去計算
合理輸出 ...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O  尾巴软   回弹    。  而且华硕主板不兼容哦,蓝牙最好了!

药不能停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N:
定速的設置要先確立電壓,馬達 KV 齒比三者
輸出轉速的上限是建立在單電芯 3.7V 的基礎上去計算
合理輸出 ...

好像不是这样的吧,曲线飞,只是定油门值,油门值不变,转速随着电压降低而降低;定速飞,定转速,转速不变,油门值随着电压降低而提高维持转速,或者电机受外力降低转速后而自动提高油门值维持转速。和暴力不暴力没关系。定速、油门曲线飞都可以暴力。但是定速的话,要考虑后期电压降低后转速的维持和补转的维持,所以电机齿要增加T数。比如刚起飞4.2V单片电压,维持所需转速所需实际油门值尾70,但后期单片电压降到3.7V时,为维持所需转速,电调自动调整油门到90,这就是定速不定油门。并非暴不暴力关系。
这也就是 为什么现在电机越做越暴力,就是为了定速所需的增加电机齿的效果,电机齿增加,所需的电机扭力越大,所以电机越做越暴力。

网友A:
今天飞了一上午, 自旋钟摆有点感觉了, 飞时光机器(12位钟摆)的话,头朝下的时候尾巴偏,应该是手法的问题!自旋钟摆不能定高定点,还要继续练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飞了一上午, 自旋钟摆有点感觉了, 飞时光机器(12位钟摆)的话,头朝下的时候尾巴偏,应该是手法的 ...

我连钟摆都不会,螺距总是掌握不好,东倒西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像不是这样的吧,曲线飞,只是定油门值,油门值不变,转速随着电压降低而降低;定速飞,定转速,转速不 ...

所以不是說了嗎?定速轉速的設置是建立在 CELL 3.7V 下去計算
例如 6S 就是以 22.2V 的電壓去抓最高轉速的 85%~90%
合理配置下,定速是盡量維持轉速一致,並不能使機子變噴啊
飛油門曲線當然會比定速噴,因為轉速不受限了,但前後轉速會有落差
就看個人取捨了

至於為何不提齒比,因為這架機子是 550L

网友:
凤凰上到2600好一些,温度反而比2200要低。我现在换了好盈100v3,85油门感觉转速不是很够,可能在2400左右。

网友:
这机飞3d 要2400转以上吧
鸭子的飞机只有450和700比例比较协调

网友O:
凤凰定速建议设 低
补转慢 这个是凤凰的通病 凤凰电调不适合飞低转速 没有扭力的
想飞低转还要扭力好  换电调吧

网友O:
另外6s 的550想要动力好 只能说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凤凰定速建议设 低
补转慢 这个是凤凰的通病 凤凰电调不适合飞低转速 没有扭力的
想飞低转还要扭力好  换 ...

是定速感度设置低,就是默认值15对吧,我试试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另外6s 的550想要动力好 只能说你想多了

我技术不好,就是练习3D基本动作,现在用2300转飞,很稳,立钟摆和侧钟摆也能拍得住,只是频率慢些,比我的600N练习效果强多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部很不错的练习机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另外6s 的550想要动力好 只能说你想多了

vbar定速相当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