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改装2S动力必改之处

楼主(2015-03-20):
本人玩了2年的02S...自从1年前学会了飞3D感觉动力不够..换了HP10S电机.动力是够了,可是更坑了,炸鸡更伤,各部位的精度要求也高,特别是传动轴稍微有点弯曲就震动大,可以说传动轴两边的轴承几个起落就坏了,唯一的就只能尽量的把传动轴校直或换新的,现在发现这个130X第3轴承座完美解决,顺滑的很啊......................此贴不喜忽喷!!有更多经验的高手你可以把你的经验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谢谢................................................................前几天找到130X第3轴承座的卖家问了尾管是多粗的,他说是4MM,我昏,心想改不成了,,又重新买了华坑的尾管和传动轴,我  靠 装上去第一个起落尾管和传动轴直接卡死,拿都拿不出来,日  啊,,第一张图上的.......

华坑的原厂尾管和传动轴

华坑的原厂尾管和传动轴

楼主:
附上我的主轴校直方法,我觉得还是挺管用的

网友:
老大!您真的賣lynx 尾桿來改d02s的原廠傳動軸喔?忘記告訴您 要拆lynx 第三軸承尾桿時 兩端的碳管 4個面都要做記號,要不然每隻碳管的內孔孔徑 中心都不相同 ,很容易傷 軸承 和傳動軸的!

网友A:
就算要改lynx 第三軸承尾桿長度 也要挑同一隻碳管 4面作好記號後在裁切 確保 碳管軸心不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要改lynx 第三軸承尾桿長度 也要挑同一隻碳管 4面作好記號後在裁切 確保 碳管軸心不偏移

我也想到了,做过记号啦,,,,心里滑耍呀,动力都明显比没改之前好了

网友:
似乎之前有人用extrm的机身来改的啊=.=应该是这么拼的,LZ找找看

网友:
请问,这个配件在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a.m.taobao.com/i35669868272.htm?ttid=700169@taobao_android_5.2.6

谢谢,是3×3 的吧。能直接换?话说E大的钢管也很直很经用的。不妨试试。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37.Dc2eWM&id=4166600363&_u=lpo95he13a

网友B:
这个飞机改的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改的骚啊。。。

没办法,对小鸡越来越喜欢了,出门即飞,炸了也修不了几块钱,相比450以上就无爱了,炸鸡必修,少说也是要修100块左右是吧,再大的我直接伤不起

网友C:
请问下楼主,碳纤传动轴是不是不理想,要用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楼主,碳纤传动轴是不是不理想,要用金属的?

我觉得如果是1S动力的话可以将就用几天,时间长了不行,尾管中间还不能用铜套,不然会被铜套磨断,我也用过好几次了.反正不好用,,2S动力的话就直接别想了,大螺距的时候会摆尾,还会直接被拧断

网友D:
学习了哈!120S是个好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哈!120S是个好机机

错,,,02S是个贼机,为什么要改呢,就因为它到处是坑,,尾巴和尾管是改不了的大坑,等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坑坑坑,我  靠,他  娘的设计师是个白痴啊!!!!如果你没入02S的话我建议你还是玩HCP100S去吧,这02S真它  娘 的太折腾人啦

编辑内容:不过现在我的02S已经折腾完美了,让我对大鸡基本免疫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a.m.taobao.com/i35669868272.htm?ttid=700169@taobao_android_5.2.6

130x的尾管长度和直径都合适吗?可以直接装在02s上?是不是长度不影响锁尾呢?请教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0x的尾管长度和直径都合适吗?可以直接装在02s上?是不是长度不影响锁尾呢?请教楼主!

尺寸是一样的,只是稍长了一点,锁尾感觉区别不大,可以不用130的传动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是一样的,只是稍长了一点,锁尾感觉区别不大,可以不用130的传动轴

好的,谢啦!顺便说一下,你的头像看起来好厉害的感觉!!!

楼主:
超级潜水艇,,中将了才发过4贴呀,,,,我们这种又是有事没事就喜欢发几贴来论论,玩模型好几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