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电压显示不对求帮助

楼主(2015-03-21):
用bb响测,跟
遥控器
显示相差1.5v,模友说是开关问题,可我短接开关,问题依旧,求帮助

网友A:
换一个尺寸相同的开关,且不是天7的配件。或同时换接线头,即可。我是用酒精洗开关和接线头。我在开机时用万用表测电池正极到开关出线处的电压降为0.2V,洗过后压降为0.01V,所以确定线路接触不良,后更换线路不再有降压,天7才得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