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零件一问

楼主(2015-03-21):
请问各路大神有谁知道X50油机离合器里面的单向轴承是什么型號?雷虎没单卖这个轴承,要整个离合器一齐买,很是蛋疼.

知道的劳烦告知一下,感激万分.

网友:
其实最好买离合器一体的,因为自己装很难装好的。会很紧,容易挤坏单向轴承。
如果想自己买,你看一下单向轴承两边的钢印,上面会有型号。

网友:
自己没有手动压力机就整个换吧。

网友A:
To Mr.Teddy~
您好! 您只能单独购买 PV0359这个离合器了
因为当初工厂在生产时 有考量到一般人没有机器可以把坏掉的单向轴承从离合器挤出来
在塞新的单向轴承进去
因此只设定了只能购买一整个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Mr.Teddy~
您好! 您只能单独购买 PV0359这个离合器了
因为当初工厂在生产时 有考量 ...

谢谢您的解答,已自已搞定了,用加热大法把轴承弄出来,因为洞洞太紧用磨砂轻轻磨一下,之後用虎台钳把新的压进去,其实无甚难度.轴承型号是:HF0612

网友:
感谢楼上分享,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已自已搞定了,用加热大法把轴承弄出来,因为洞洞太紧用磨砂轻轻磨一下,之後用虎台钳把新的压 ...

To Mr.Teddy~

好手艺!解决了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已自已搞定了,用加热大法把轴承弄出来,因为洞洞太紧用磨砂轻轻磨一下,之後用虎台钳把新的压 ...

请问单向轴承是黄铜色的还是轴承两端都有黄铜华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单向轴承是黄铜色的还是轴承两端都有黄铜华斯??

我买的时候网上说明是不锈钢.
用虎台钳压进去时最好用一块硬木块或硬塑料顶住轴承,才不会把轴承顶伤.

网友(2015-06-29):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时候网上说明是不锈钢.
用虎台钳压进去时最好用一块硬木块或硬塑料顶住轴承,才不会把轴承顶伤.

你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是单向轴承两边的铜套是否可以一起压出。(看图)

还是铜套需要先取出来。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已自已搞定了,用加热大法把轴承弄出来,因为洞洞太紧用磨砂轻轻磨一下,之後用虎台钳把新的压 ...

先用一根坏掉的主轴,切一段和单向轴承一样长的柱子。压入时要在单向轴承中间放入,保护单向轴承不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