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容串联问题

楼主(2015-03-21):
2只12v 1000uf电容串联 =24v 500uf
2只12v 1000ma电池串联=24v 1000ma
并联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串联不同呢?

网友A:
      因为电容的计算公式是每上升1v所需要的电量1库伦就是1法拉,储存电量不变的情况下电压翻了一倍自然容量就降为1/2了

网友:
物理没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容的计算公式是每上升1v所需要的电量1库伦就是1法拉,储存电量不变的情况下电压翻了一倍自然容 ...

网友B:
突然发现高中时期玩航模最好,那时啥都懂,现在。。。。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突然发现高中时期玩航模最好,那时啥都懂,现在。。。。唉

现在上大学了  不但大学的没学好高中的也忘记了

网友:
因为 电池 ≠ 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上大学了  不但大学的没学好高中的也忘记了

现在毕业了,大学时仅存的知识也没了

网友:
出了社会的表示,小学的都忘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