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图传快递能实时传输gopro的图像吗?

楼主(2015-03-21):
求助:普通图传快递能实时传输gopro的图像吗?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goPro有AV输出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goPro有AV输出接口

请问大侠,普通的是不是只能穿较低分辨率的频,像gopro1080的图像传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普通的是不是只能穿较低分辨率的频,像gopro1080的图像传不了?

这个不了解,,话说别奢望图传能传多清晰的视频,要清晰可以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了解,,话说别奢望图传能传多清晰的视频,要清晰可以录像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可以,图像当然不是1080,是较低像素的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图像当然不是1080,是较低像素的模拟信号

谢谢大侠的耐心回复

网友:
1080P的图传几万喔

网友C:
穿高清图容易丢帧哦,卡顿哦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普通的是不是只能穿较低分辨率的频,像gopro1080的图像传不了?

穿高清图容易丢帧哦,卡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高清图容易丢帧哦,卡顿哦

那用一般的图传,怎么连接,需要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一般的图传,怎么连接,需要设置吗?

看具体设备,反正接狗就一插,然后显示器接收实时的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