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龙的坦克遥控,能改飞行模拟器吗?有加密狗了。

楼主(2015-03-21):
如题,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没用过恒龙的坦克遥控,只要控上有ppm信号输出的接口就应该行,多数是像插耳机的x3芯的插口。我用的都是小电直用的控,多数都有这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恒龙的坦克遥控,只要控上有ppm信号输出的接口就应该行,多数是像插耳机的x3芯的插口。我用的都是小 ...

没有任何外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