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正反桨,m1上正还是反

楼主(2015-03-21):
rt

网友:
楼上别误导,什么飞控?不同飞控不一样的
dji 系列 我知道是反桨

网友:
不同飞控很有可能电机转向都不一样
因为算法不一样、上图是naza飞控
X模式和十字模式电机转向

网友:
能在新手区问出这问题的,基本上也和我差不多是新人,第一台机普遍是X4架构(其实是网上教程最多的是X4架构,在售成品主要也是X4架构),所以M1也基本是顺时针转的正转,

网友:
另外回到主题,俯视电机,顺时针转动的是正转。顺时针转动会向下压风的是正桨。逆时针转动的是反转,逆时针转动会向下压风的是反桨

网友:
新手问一下正浆上的压浆的螺丝头用正转的还是反转的

网友:
不用看桨,所谓自紧,就是螺丝向内旋紧的方向和电机转动的方向相反

网友:
顺正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