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PM问题!

楼主(2015-03-21):
换了个APM,到装机后,插电,油门最低 电调滴滴滴滴快响(银燕电调说明书飞了)。百度下后觉得应该是电调没校准...
之前用的是cc3d,校准过啦!怎么... 按照校准方法,油门最高接电,恩..没响声了,不过LED只有红蓝交替亮没有黄。
保持油门最高,断电再插...还是滴滴滴滴快响。电调直接连接收,油门最高,接电,还是滴滴滴响....求帮助!

网友A:
细心排查肯定能找到故障原因,极有可能是你的控油门锁定了你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