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2204质量太差了~~~~

楼主(2015-03-21):
昨天装新机架,进行电调行程校准,发现有个电机不转,经过排查后发现电机有问题,拆下来看竟然里面的铜线断了,这个电机都没有怎么飞过甚至没炸,就要更换了质量太差了!

网友:
早发现,减少损失。
飞到空中,出状况,就悲催了

网友:
建议检查其他几个是不是都被螺丝顶断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致盈的电机呢

网友:
银燕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估计可能进东西了,或螺丝顶,我的穿越机摔机无数,里面也进土,命大还可以,都能用,就是有点进土后让,磁铁吸了点铁末子,多少有点卡,不过能用,懒的拆了。  但是看里面的线圈没有灌胶,不知道是为了减少成本,还是为了散热好裸露着漆包线,总感觉这样不结实。稍微进点大点的石子就完蛋了。

网友:
我的也是银燕2204

网友:
我买了智盈的来试试

网友:
用飓风吧   价格不比银燕贵
性能比银燕好太多

网友:
应该是被你自己顶断的,我们这也有朋友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四个电机被顶断了三个

网友A:
是不是螺丝顶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螺丝顶断了

不是,具体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同情!还是用好点的电机吧,看来这质量......................

网友:
银燕的舵机也很差,不知为什么那么多人用。

网友:
我直接用1806塑料电机了,坏了直接换。。。

网友B:
塑料电机输出轴也塑料的吗?那不是一炸就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电机输出轴也塑料的吗?那不是一炸就断?

那个没有试过,看样子应该还是可以

网友:
银燕得电机渣得要命1806的电机我买了差不多7个了  坏的原因都是炸短轴 现在换了别的2204还没坏的

网友:
我的2204的也坏了,那天在天上失去动力,掉地上后,一看有两个电机烧了,其中一个全焦了,但是还能动。不过我重新绕线后发现油门到50%以上就堵转。现在重新买了飓风电机

网友C:
我以为就我的银燕2204烧掉了很偶然,原来这么多模友的都烧了,怀疑质量有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购买银燕电机电调也是最后一次,再也不用这个渣子牌的设备了!!新机室内试飞第二块电池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就我的银燕2204烧掉了很偶然,原来这么多模友的都烧了,怀疑质量有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购买银燕电机电 ...

如图,严重的打击了我对穿越飞行的信心!!!!!!!

网友:
装机的时候买了淫燕电调,四个有一个是坏的,堵转,上次那个1806电机公测看的做工一般般,还好装机的时候选了朗宇
现在我就舵机认淫燕,电机认朗宇,电调认好淫

网友:
我第一次买了4个银燕1806,也有一个坏的

网友:
银燕就是对应淘宝的价格战,专门面对低端市场的产品,塑料电机居然都能生产出来,还有什么质量是银燕做不出来的?

自从银燕的电调比起三四年前跌价达到100%,质量也跟着直线下滑,我就知道,这个品牌,已经做烂了

越省钱,就越浪费钱。。。